苹果6重启

楼主(2017-03-14):
收的二手机,,当时没电就冲着电试的机器,今天发现不充电隔几分钟就会黑屏然后白苹果。。就是自动重启。充电就没事。只能用原装充电线充,引起重启的都会是哪?把电池去掉换过开机线试也不行还是重启

网友:
顶顶顶。这个机器收贵了。。900啊屏还花着。。求助。。。

网友:
有可能是U2的问题

网友:
换U2,充电管理,还有可能是U2的电池电量识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