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LED显示器,用VGA接口红屏,用DVI接口就正常,请教下各位这要修哪里

楼主(2017-03-14):
(图片)

网友:
菜单是不是正常,,,

网友:
驱动板还是线的问题? 我是看正义女孩怎么变成单车猎人来的。看看女孩怎么变坏的

网友:
屏显红屏测下三基色啊
打值看下,或上电测电压,屏和驱动板都看下

网友:
这个拆开找驱动板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VGA有没有却色,打下RGB对地阻值

网友:
用点屏设备测试下区分下吧

网友:
测下边板的参考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A有没有却色,打下RGB对地阻值

换了根DVI线,正常,VGA线就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根DVI线,正常,VGA线就红

那肯定是RGB有问题打对地阻值

网友:
RGB正常吗???

网友:
图纸是VGA接口的

网友:
打一下VGA接口的1 2 3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重点查下三基色。

网友:
把那个六角芯片拆了试一试

网友:
查一下接口的阻值

网友:
VGA接口123脚阻值,,三基色

网友:
典型缺故障应该很好修,修RGB线路,沿路查

网友:
沿着r  g  b 修 不难修

网友C:
R G B 应该不难修吧 拆了 U103 试试 不行再往下面查
拆了不装行吗???
详情

网友:
偏色 是接口不好 换一个 RGB 有问题

网友:
明显的U103故障嘛........

网友:
最后楼主发现是显卡的VGA口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 G B 应该不难修吧 拆了 U103 试试 不行再往下面查
拆了不装行吗???

网友:
量一下三基色阻值正常不正常,可以把u103去掉看看

网友:
VGA接口的保护原件查下 也有可能是主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用替换法先确定时显卡 连接线 显示器三者谁的问题 线的问题不用说了,显卡或显示器都要查r g b三基色信号线路的阻容原件是否有变值的

网友:
基本的线换了没有,换了查查绿色线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