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扩容出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3-14):
前两天客户拿过来一个小6扩容64G的,告诉他大概两小时。然后拿过来开始拆机下硬盘,拆下后底盘很完美,周围无掉件(因前两天忘记拍照了所以就没图了)。硬盘写资料也很快,然后装硬盘。感觉这次一切都很顺利。下一步就是刷机了,没想刷机到蹦出进度条时,问题出现了。卡在这里不动了 过一会就黑屏报错4014.
开始没多想以为硬盘没装好,再来一次又刷还是老问题。换硬盘再来,一装上短路了,重来在装再刷还是不行。怀疑是不是电脑问题,拿来一个好手机一刷就过了。这时已经到两个小时了,没时间看了,只能拿个好的板子升个64G先给客户,回头慢慢看了。把这个好板升完再刷机,走到出进度条时有不动了   黑屏4014.懵B了
心想两个机器都一样是不是买的硬盘有问题啊,可是读写数据都正常啊,有在想是不是读写硬盘的工具出问题了,写的底层不对,然后又折腾一刷还是老问题,心都累了。最后把电脑重启下,又刷了次,奇迹出现了开始走进度条了。我特么都要哭了,竟然还是系统问题导致的。之前想过系统问题拿个好手机一刷没问题,就没在考虑了,没想绕了这么大一圈唉。。。。。。新手累啊

网友A:
你这个果然是悲催  是不是电脑下了什么乱七八遭的软件了

网友B:
听说过宽带会影响刷机,没想到系统有问题也会有影响。有点想不通为什么另一台就可以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果然是悲催  是不是电脑下了什么乱七八遭的软件了

最后修好都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为啥没动过前都可以刷过,升级过就刷不过了  搞不明白

网友C:
首先工具 以及硬盘拿货源 要靠得住 其次是手工确定可以  最好有两台机器或者使用苹果PC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过宽带会影响刷机,没想到系统有问题也会有影响。有点想不通为什么另一台就可以刷过?

扩容前先刷了一次没问题才开始动手,扩了之后就刷不过了    再拿好机器一刷又没问题。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D:
一般都会先换电脑试试的,个人感觉 品牌机的电脑要稳定一些,用来刷机 出的问题较少,当然跟系统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工具 以及硬盘拿货源 要靠得住 其次是手工确定可以  最好有两台机器或者使用苹果PC好一点

这些因素都考虑了   一台台式,一台苹果本    前后用了4个多小时才解决   板子都吹了有十次了还好不是umt  我都怕吹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会先换电脑试试的,个人感觉 品牌机的电脑要稳定一些,用来刷机 出的问题较少,当然跟系统也有一定关 ...

这亏吃的是无语,系统这事真是难琢磨

网友E:
碰到这样的事很吐血,凭我的感觉你一定用的不是那种带主板的测试架,你用的要么是爱普、要么是东震,我想问题不是在电脑身上,而是出在测试架上面,爱普测试架不知道现在的版本如何,我之前用的一个版本就是会出错,必须要重新格式化下硬盘再用老测试架写一下底层才能刷机,东震也一样,之前的版本对硬盘支持不是很好,可以写序列号,就是刷机不行,后来把他们都卖了,还是带主板的测试架兼容好,可以刷机测试硬盘,序列号也完美,放心

网友:
扩容我还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碰到这样的事很吐血,凭我的感觉你一定用的不是那种带主板的测试架,你用的要么是爱普、要么是东震,我想问 ...

我用的是精诚

网友:
买的硬盘扩容之前,抽空用测试架都刷一遍,心里就有数了,有些硬盘测试架都刷不了就直接换

网友:
这钱不好挣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点图就更棒啦

网友:
都有可能,换换电脑换线都要试了,最好扩之前先刷下,

网友:
扩容应该是苹果手机维修里面手工最简单的了,楼主遇到的这个是意外情况。

网友:
我一个6S的  反复重新  开机白苹果  有时候用一段时间会反复 重启白苹果,然后慢慢的频繁的次数就越多。硬盘换了。

网友:
牛啊  没做过这个.

网友:
系统问题,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