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楼主(2017-03-14):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推荐一台示波器,价格在三千以内,小白是新手,对示波器一窍不通,在线等~~~~~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如果是新手的话,不如再等一等,,,

网友:
噢噢噢噢,谢谢啊

网友:
3000以下,考虑普源或者固玮的,比如ds1054z或者gds1102e,3000多点考虑tbs1102

网友:
麦科信的平板示波器不错 参数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