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外星人 LA-9331P REV.1.0机器的屏码片程序

楼主(2017-03-14):
求DELL外星人 LA-9331P REV.1.0机器的屏码片程序,现在的机可以亮机就是绿色有飞线显示不正常,打阻值又正常,拆屏外点一点问题也没,现在只有先搞个程序试下哪位手头有这个机器的上传一个或发个给我吧,QQ1213552567

网友A:
最好是能拍个图上来大家看下,,如果没有换屏而出现这个问题,基本不是码片的原因,你重点查下LVD转EDP之类的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能拍个图上来大家看下,,如果没有换屏而出现这个问题,基本不是码片的原因,你重点查下LVD转EDP之类 ...

不知我这个案例能否给你帮助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1637

网友(2017-04-21):
屏的型号呢??

网友(2019-11-12):
电脑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