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2 不充电

楼主(2017-03-14):
因为港版的  插尾插直接开机!如果电池完全没电 是能充电到1% 开机的  屏幕亮的时候瞬间是能联机的!
然后就不充电  如图PPVBUS_USB_DCIN 信号 只有电池电压3.6V  .理论 上说插数据线  这个电压都应该是4.2或者5V   。请教师兄弟们 是什么情况会导致电压只有电池的3.6V!另外电池已经换新 无进水和摔 正常使用中这样的 已经刷机!USB管理已经换了2个了! 在充电的那会 各个数据都是正常的!

换了新电池的时候刷机 能充电到47%  现在我在强制给充电 然后开机修修看呢!

网友:
修好没有呢

网友A:
尾插问题,修好几个了

网友:
就是尾插脏了

网友:
尾插洗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插问题,修好几个了

尾插我测量过了  没断线什么的啊!

网友:
期待结果,强制充电后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强制充电后 能开机 插上充电还是一个德行!但是很肯定的答复就是PPVBUS_USB_DCIN 不充电测出来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  我测了是3.8V  是通过内部二极管留流过来的!

网友:
有尾插的话换个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 ~~~~~~~

网友:
刚买了  这个尾插要敢接的 不吃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