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重摔后多故障维修分享

楼主(2017-03-14):
iPhone6 重摔后多故障维修分享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描述:

  接到顾客一台已经砸的只剩下一个主板和外壳的iPhone6,故障很多。

  维修过程:

  拿到手机,一开始检测到的故障是刷机报错40,经过检测是CPU虚焊导致。这台机以前也被同行拆过硬盘没搞定。

  先免拆CPU“刮骨疗伤”负责给这台主板接线。刮骨疗伤完成后手机可以刷机了,但是重摔机出现了其他故障,刷完机后不显示,修完了显示不触摸,修完了触摸又不显示。于是重新联系客户,采用终极办法,搬板!

  拿到后的样子,外壳变形,主板变形。

iPhone6 重摔后多故障维修 图1

iPhone6 重摔后多故障维修 图2

  直接拆掉CPU。

iPhone6 重摔后多故障维修 图3

  分离已经“刮骨疗伤”的CPU上层,既然搬板肯定得过得去,破损的上盖不能再装到好板上。

iPhone6 重摔后多故障维修 图4

  拆掉原板的硬盘和逻辑码片。

iPhone6 重摔后多故障维修 图5

iPhone6 重摔后多故障维修 图6

  先把硬盘和逻辑码片装到已经处理好的空板上。

iPhone6 重摔后多故障维修 图7

  然后继续往处理好的空板上装CPU。

iPhone6 重摔后多故障维修 图8

  装完CPU上下层后,因为提前把原主板的逻辑码片和硬盘装到了空板上,所以手机直接就可以开机。(通常用这种方法可以实现保住以前烂板的客户资料)测试没问题后,继续装基带,拆掉原板的基带,然后通过码片测试架读取原主板的imei数据,写入到新板上,然后装回去基带。

iPhone6 重摔后多故障维修 图9

iPhone6 重摔后多故障维修 图10

  由于码片资料被重新写入而不是直接搬得码片,所以开机无法正常读取imei号,重新刷机解决。

iPhone6 重摔后多故障维修 图11

  经过测试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总结:

  只要手工过关,原来的主板太烂的话,可以选择直接搬板,这也是一种解决故障降低返修的好办法!否则主板就报废了。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网友:
厉害啊,能不能跟你学手机?

网友:
这手工不是一般一般的,厉害

网友:
这手工绝对可以   看来也是吃过不少亏造就出来的了

网友:
这手工不是一般的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