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k 挡内存

楼主(2017-03-14):
板子挡内存,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内存的SPD什么的也都有,BIOS刷了好几个还是一样,后来换了BIOS边上的822就好了,没图我也不解释了,因为华硕的遇到过好多这种问题,BIOS坛里有,我也就不发了。

网友:
这个822通BIOS哪个脚的

网友A:
这822排阻应该是给BIOS芯片的允写之类提供上拉用的吧。

网友:
跑什么码,

网友:
华硕这是在照顾我们维修人员吧,822备货要足

网友:
882电阻是维修行业的金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822排阻应该是给BIOS芯片的允写之类提供上拉用的吧。

双击666  应该是输入输出和时钟信号的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击666  应该是输入输出和时钟信号的上拉

还是多多见多识广

网友B:
又在贬我   我在QQ上问你的问题  都不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在贬我   我在QQ上问你的问题  都不理我

我没看到啊,你问我啥了?群聊里我肯定注意不到,私聊就行了。

网友:
跑D4 D5,其实我也是运气好,如果换了822还没好我也没处下手了,因为这板没点位,华硕好多板有这个通病,我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就好了

网友:
万年822   到了 B85 还有这个毛病啊

网友:
822排阻厂家给华硕采购多钱啊?

网友C:
没看出来有更换过的痕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有更换过的痕迹啊

BIOS缺口正对着的大的822,真没看出来?看来我焊接水平还是不错的,大神都看不出来

网友:
又是822,但这个822什么作用

网友: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