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上网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7-03-14):
一台杂牌上网本(板号C35 MB REV1.1)开机电源灯亮但不亮屏,按4秒无法强制关机,拆机测内存1.5V正常,再测CPU供电Vcore没有,测CPU供电控制IC ISL95837的19脚VDD5V供电只有1.9V,追查是由Q8(6脚芝麻管)控制,判断该管是场效应管,测D极G极都有5V,S极只有1.9V,后级没短路,试短接该管,可以开机,判断该管坏,由于无这个管,直接将这个管短路。试机无不良影响,关机,待机都正常,交货。

网友:
差一分下载分下载东西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
看到山寨就没兴趣  不过楼主 6666666

网友:
芯片缺供电引起不正常

网友:
山寨的本子没有图纸 修线路问题 更需要经验

网友:
没图纸的东西经验很重要了

网友:
杂牌的机器  看到都不想搞

网友:
我 也  修过   很多 山寨货了  真心做工差的 很

网友:
杂牌机做工差,往往电路简单,只要价格合适,还是应该尝,必竟我做是做维修的!

网友:
手里一个很小的那种机箱的板子,开机这个95837发烫,不出CPU供电,又没图,就很尴尬,商家拿来三台一样的这玩意,一个大短干掉了CPU,一个能开机95837发烫,还有一个短路干掉了3/5V 和EC,醉醉的。联想的小机器Q180.

网友:
看到山寨就没有继续修下去的勇气了

网友(2019-09-03):
看看学学~~~看看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