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8 标配版 进水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3-14):
  开机电流定在200ma左右 cpu部分发热  接电脑不联机  插上充电器电流只有16ma左右,请帮忙看看哪部分问题,谢谢

网友A:
usb部分的问题吧   先修不联机问题

网友B:
处理进水范围 放入烤箱干燥 着手检测进水局部问题 以及之间的牵连问题 进水机器大家给不了你哪里坏了的

网友:
先把不联机的问题解决一下吧,看看是不是usb管理芯片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处理进水范围 放入烤箱干燥 着手检测进水局部问题 以及之间的牵连问题 进水机器大家给不了你哪里坏了的

烤箱? 手机用的? 处理进水是烤箱还是超声波清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烤箱? 手机用的? 处理进水是烤箱还是超声波清洗好?

有条件的话先使用超声波处理一下,再放到烤箱里烘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sb部分的问题吧   先修不联机问题

谢谢,如果cpu坏能联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如果cpu坏能联机不

那也不能联机

网友D:
感觉现在的手机越来越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现在的手机越来越难搞

会得不难,手工重要一点,多练一下手工,手机维修不难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是要先清洗下不?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排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