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4.7进水不开机漏电40ma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17-03-14):
(无正文)

网友:
先把不联机的问题搞定

网友A:
查I2C总线,看复位有没有了。

网友:
不连机首要检查u1700吧

网友:
同意楼上 先修吧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I2C总线,看复位有没有了。

查看显示座发现24脚接地,看图纸通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到触摸ic。拆下触摸ic,重装正常开机。现在又一个问题,无背光。测量c1513只有4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浸水什么的最难修了

网友:
修好了  没有、、、

网友:
先修好联机,刷机看带代码。

网友:
先查供电组织

网友:
我也有一个能刷机,就是开机花屏,没背光没声音没振动不识别卡

网友:
先修联机,然后刷机判断故障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