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用电池正常,用电源屏不显示

楼主(2017-03-14):
ASUS K43SV  用电池进系统都正常    用适配器就不亮风扇还狂转 电流在1.2 左右   发现要用适配器时  显卡供电没出来,所以风扇狂转

网友A:
高手在哪里,在线等。。。。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先刷BIOS 在侧 条件不要想着走捷径

网友:
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来

网友:
查下充放电路

网友:
用电源的时候隔离管都完全导通了没啊?

网友:
刷EC BIOS试一下,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在哪里,在线等。。。。

你已经发现问题点了  AC模式查显卡供电啊

网友:
显卡不出  就查显卡供电吗

网友:
BIOS刷过几个了,

网友:
不好搞  我也一个这样的

网友:
没图纸 更是困难啊 楼主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