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台式机CFT31主板待机 0.15A 触发到0.55 不显 也不报警,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楼主(2017-03-14):
联想CFT31待机 0.15A 触发到0.55 不显 也不报警,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短开关针 可关,但不触发,需要拔电源 才能触发,但又是跟第一次触发的情况一样。。
CPU电源 0.99 内存 1.5   RTC 电路 CPU上那个电容一端也有1.5V。。。接下来 该怎么修了?

经过一番琢磨。发现待机时 CPU都微微发热了。。。。。 估计是挂了。。 插电后 30秒左右去摸CPU表面,手指感觉有点烫了。。 挂了?还是虚焊?

补充内容 (2017-3-15 14:06):
报150 换CPU  顾客不修了。。完结。

网友:
这个没有维修个。,有BIOS刷一个看看。

网友A:
给我加分告诉你解决方法

网友:
拆下CPU风扇,仔细看看你就明白问题了。记得给我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我加分告诉你解决方法

你说的,我之前已经拆了,一样 我才来发帖求助 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主板的问题吧,CPu在其实板子上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上诊断卡看挡哪个代码,看电流还不太会判断。

网友:
把CPU上RTC电容去掉

网友:
楼主既然已经拆了 CPU 上面 RTC 那个电容,估计 CPU 是挂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