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故障求助!

楼主(2017-03-14):
品牌:ASK投影机
型号:s1200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插头指示灯不亮,需要等一分钟左右拔掉电源线马上插上,指示灯亮进入待机状态,指示灯亮后能开机,能正常使用。
测试条件:插上电源线后指示灯不亮测试各电源,电源板有+18.5V,+5.7V,-4.73V供电正常。指示灯不亮时机器有轻微的高频啸叫声。
代换测试:换过电源板测试故障一样,代换的电源板是维修过能用的,主板没有备件无法代换测试。
疑问:个人偏重于电源板故障,但因无全新电源板代换,不能肯定,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兄弟提供帮助。

网友A:
可以去,某宝先买一个电源板试一下,排除一下电源板问题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某宝先买一个电源板试一下,排除一下电源板问题哦

测试应该是主板问题,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太少,有没有有经验的师傅看到了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应该是主板问题,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太少,有没有有经验的师傅看到了指点一二。

会这个的人还真不多,我修的都是简单问题,比如换灯泡等,期待有人可以给你指点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这个的人还真不多,我修的都是简单问题,比如换灯泡等,期待有人可以给你指点一下哈

最新进展,确定是主板故障,应该是固件或者一个没想到的小故障,但是没有固件可以刷,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