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代工 雷神主板自动加电维修

楼主(2017-03-14):
板号:6-71-N15R0-D02A

主板刚来时故障现象为:待机电流高,测试发现待机电压VDD3.3V短路,南桥供电VDD1.0短路,(此处南桥供电的PQ61复合场管极易损坏,如不知极有可能误判以为南桥损坏) 当然我这个不是  嘿嘿  。果断拔掉南桥后测试,IO短路,拆掉换上各供电阻值正常,换桥,测量阻值正常,上电,电流加到0.16不动了,不要着急这是因为新南桥与BIOS 信息不匹配所造成的,刷BIOS后故障解决,电流到1.7左右上屏测试亮机,(此处还要说下,因为此主板设计上CPU 功率过高所以最好把CPU散热铁装上,否则会出现反复掉电,或者烧CPU)至此以为OK。后再次测试时发现有问题   主板 自动加电,只要一插电源就自动加电,会不会进系统恢复bios就好了,因为以前遇到过所以试了下,还是一样。重新刷BIOS 依旧。再测试bios电池电压3.3也正常。开关处M_BTN#电压3.3V ,此信号经第3脚进入U41转换从第六脚输出PWR_SW#至it8587e的18脚,
测试发现正常。因为偷懒懒得去挨个测试再加上桥是淘宝买的测试的,成色不甚好,就直接又换了一个,诶,故障"你舅".不给面子,看来只能挨个点名了。找来时序看了下,算了就按时序修吧,
VCC_RTC,这个之前已经测过3.3V,正常,RTC_RST#这个3.3V正常 这个信号没有一般应该是不加电才对。信号
PM_BATLOW#(电池电电量低的指示信号,BATLOW#表示电池电量低,此信号使用时通常为EC发给PCH,或者南桥。如果没有使用一定是上拉至3.3V高电平。)
南桥的AC_PRESENT(PCH,或南桥的适配器检测信号)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帖子提到过这个信号,说无此信号也可触发,具体忘了。 图纸上这两个信号通过电阻R1661跟R1706上拉至3.3V说明此板这两个信号并未使用。
PWR_BTN#(电源开关按钮)正常3.3v      RSMRST# 此板中是IO给南桥的待机电压好信号,此信号由IO第35脚发出EC_RSMRST#经U146与门第2脚转换为RSMRST#送给南桥的。
再测试EC_RSMRST#3.3V,明显不正常,因为根据时序 RSMRST#的产生是在按下开关键后IO第33脚PWR_BTN#产生 高-低-高 的跳变,发送给南桥,待机正常后所产生的。也就是说EC_RSMRST#的产生应该发生在主板触发以后,那问题就来了,PWR_BTN#一直是被至于高电平的,为什么会产生EC_RSMRST#, ?   此信号从IO 出来直接到了U146与门,拆掉U164上电测试EC_RSMRST#信号依然存在。看来问题一定出在IO这块。呵呵 认为更换IO it8587e一定会好,谁知换完后傻眼了,故障依旧如此。测试IO的所有工作条件都正常,顿时没了思绪。。。。。就先放下了。

一天后,无意中翻看图纸时发现了此信号pme#(PCI设备唤醒信号)因为此信号不正常也会导致休眠唤不醒,或者自动加电的故障。马上找出昨天的板子,找出图纸IO发现并没有此信号,难道板子升级改名字了?后来发现pme#信号在此板子上更名为LAN_WAKEUP#(网络唤醒信号)
LAN_WAKEUP#由IO的123脚发出送到网卡的39脚,同时送给南桥,但到南桥的R1930的电阻是空置的,那就说明LAN_WAKEUP#信号在此的作用只是当主板有网络信号接入时,把电脑从休眠状态唤醒,该信号对待机状态(standby  state)无效,只在操作系统中唤醒待机状态时起作用。
测量IO  123脚为低电平,正常应为3.3的高电平才对。果断拔掉网卡测试LAN_WAKEUP#信号3.3v正常。再插电源不自动加电了,至此主板修复。
至于此信号为何会影响主板自动加电,不知。还请高手解答。
以上分析如有不对,还请各位大师指证。谢谢。
奉上此图纸:

网友:
后来是网卡坏了吗

网友:
是的。网卡坏了。

网友A:
如果自动上电问题又不在开关电路那儿,就要想到还有
LAN_WAKEUP#(网络唤醒信号)这一方面。

网友:
楼主这技术真牛b,信心也强,连换两个桥,两个EC,佩服

あ琳子む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B:
LAN_WAKEUP# = pcie_wake# 网络唤醒 不正常会导致自动开机/关机重启!

网友C:
换了EC ? 这个EC 是不带程序的通用EC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EC ? 这个EC 是不带程序的通用EC  加分了

谢谢,之前的ec是广达板子上拆的,就又换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N_WAKEUP# = pcie_wake# 网络唤醒 不正常会导致自动开机/关机重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动上电问题又不在开关电路那儿,就要想到还有
LAN_WAKEUP#(网络唤醒信号)这一方面。

谢谢,因为好久没遇到过类似问题,大意了。

网友D:
你这个bios刷了不会半小时掉电吗?如果不掉麻烦bios上传一下 谢谢。。。。

网友:
您好,半小时掉电的暂时不能通过刷BIOS,或者修改bios解决,暂时唯一可行的是刚换原桥。如有更好办法,还请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bios刷了不会半小时掉电吗?如果不掉麻烦bios上传一下 谢谢。。。。

您好,半小时掉电的暂时不能通过刷BIOS,或者修改bios解决,暂时唯一可行的是刚换原桥。如有更好办法,还请告知,谢谢。

网友E:
楼主掉电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把BIOS上传下

网友:
这个也能修好不错哦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理论过硬啊

网友:
这样整耗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掉电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把BIOS上传下

好的,明天传

网友F:
网络信号引起这么大的问题,这个信号很少注意到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络信号引起这么大的问题,这个信号很少注意到长知识了

嘿嘿,因为此类故障现在遇到的少,忽略此信号,共同学习。

网友:
又跟楼主学会一招!

网友:
之所以换了两个南桥,两个EC,是因为板子有点多,没有时间去详细分析,还有就是淘宝买的测试桥,不确定好坏,因为便宜。EC是广达板子上拆的,怕有程序,

网友G:
修到过宏碁本子自动加电网卡故障的。学习了。楼主基础知识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到过宏碁本子自动加电网卡故障的。学习了。楼主基础知识扎实

共同学习

网友H:
我想知道你收了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你收了多少米

300米

网友I:
正在找这个机器的图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在找这个机器的图纸。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