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V5-472-开机掉电

楼主(2017-03-14):
机型:acer-V5-472
故障:开机掉电 电0.12左右
版号:DA0ZQKMB8E0
各主要电压全部出来了。电压挨个测量也都出来了。找广达的PG
测量hwpg不正常。按照时序ec要收到hwpg才会发出vron开启cpu供电。
而hwpg需要sys-pg  hwpg1.8V  hwpg-vtt  hwpg-vccsa  hwpg-1.5v  共同开启
接下来我一个个断开当断开vccsa是 hwpg正常  vccsa是pu12正常后发出的pg
直接加焊pu12后正常。没分了 各位大神别忘了加分。

网友:
不要说盗图。你懂得。

网友:
少电吧,这个应该好搞

网友:
acer的机器一般修复率高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楼主

网友:
是呀!供电全出不等于PG信号一定正常。

网友:
技术总监,不错啊,思路很好

网友:
维修不易 发帖更不易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