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9苹果台式机

楼主(2017-03-14):
一台A1289苹果台式机板号820-2337-a开机后不定时掉电 有时候半小时——2小时不等。有没有大神修过本人第一次修这个机器拆机都花 半小时。多年修苹果的 我 也表示一脸懵逼了

网友:
好漂亮,先从电源修起

网友:
半小时以上才掉电,与温度有关吧。

网友:
如有电源板先换个电源换试下

网友:
掉电这东西,而且时间这么长,测都没法测量,先看看温控吧,

网友:
很老的苹果了    换主板也要不了多少钱吧    苹果可以收贵点

网友:
温控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拿示波器来对比 不然就换配件一个一个试了那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