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AJW8CMB8E1

楼主(2017-03-14):
戴尔灵越15-5439 开机0.6-0.8掉电 疑似通病刷bios可好  遇见好几台了

戴尔灵越14-5439板号DAJW8CMB8E1 解决掉电.zip

网友:
I5 N卡独显

网友:
谢谢分享 发帖不易

网友(2017-04-24):
我的刷好报警

网友:
报警是不是显卡或者内存 几声报警

网友(2017-06-01):
遇到一台掉电的!下载试试一会儿验证

网友(2018-01-16):
我的也是 刷好了报警   5声报警    故障是  电流0.6几掉电

网友(2018-07-07):
可以的,刷这个BIOS问题解决了,谢谢!刷了别的都不行

网友A(2018-12-20):
我下了,为什么刷不进去,报错!原机备份的可以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下了,为什么刷不进去,报错!原机备份的可以刷进去

好的可以用!我的bios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可以的,刷这个BIOS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2-05-01):
我的也掉电 刷一个试试

网友(2023-12-01):
这个机子就日怪,原机好好的开机,我读取后再安上去,开机报警滴滴5声报警,重新再刷进去也不行,换芯片也不能解决,用了楼主这个刷进去就好了,真是服了,读一下BIOS后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