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6*768的屏能否换1920*1080!

楼主(2017-03-14):
本人自用HP ENVY4 1220TX,本来是个1366*768的屏,因需要,想换个1920*1080 IPS的屏!!
有人在1366的屏的基础上换成1920的屏么?分辨率,只有最高的1366*768,如果真的换高清屏,那分辨率能自动识别么?
有试过的朋友,请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A:
这个貌似不能换吧,有些机子上能行,我上次换了g50可以

网友:
不行额,1980*1080可以往下换1366*768,1366*768不可以往上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不能换吧,有些机子上能行,我上次换了g50可以

好的,谢谢咯,考虑下要不要换个IPS的屏,这个屏PS的话,偏差好多!!!

网友:
首先主板支持 屏线支持

网友:
这个估计不可以吧  如果本来是高的 有些可以用低的

网友:
一般是不行的,,,,

网友:
屏线支持就可以 要线查查

网友:
不是所有的本子都可以的,大部分的都不行,有的也要改动一下电路

网友:
具体试试 有些可以的

网友:
呵呵 客户要求高吗

网友:
我是实验过的 高分屏换低分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换过一dell的 高分换了低分 屏幕显示 但就是有空白的黑条 仔细看过 屏接口 的 lvds数据线少一对

网友:
好了,谢谢大家,那我还是不换了,懒得连邮费都亏了!!!

网友:
edp 的一般可以,lvds一般是不行

网友: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网友:
记得以前t60换错分辨率烧主板。。。

网友:
要屏是什么接口的了

网友:
EDP接口的可以,LVDS的不行,屏线不一样

网友:
应该不行,有点额可以改,还要换屏线

网友:
这个得试试  屏线可能不支持

网友:
你找个卖屏的问问就知道了我上次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