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海康威视的主板。请大家帮我看看一格6针PIN是干啥用的?

楼主(2017-03-14):
一个海康威视的主板机器型号是DS-8116HC-SH。请大家帮我看看一格6针PIN是干啥用的?
我想root这个板子的系统。改装一下。可是对硬件一窍不通。
主板上有个唯一的6针的PIN 。是否是用来连接TTL的? 记忆中TTL一般只有4针。
这个6针的pin  (图中JP20)  针脚距离比一般的TTL针小一号。

网友A:
拆芯片来刷呀,不过这种东西能刷什么系统呢,大湿有何高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芯片来刷呀,不过这种东西能刷什么系统呢,大湿有何高招

拆芯片来刷,没手艺、没设备。
那个是存储芯片都还不知道啊。如果能root,能进系统,那就方便很多啊。

网友:
root?难道用的是安卓?

网友B:
这个去它的论坛请教或许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去它的论坛请教或许更好。

网上。关于海康威视的技术太少了。唯一的技术就是密码忘记,复位、刷机的。海康威视。根本每一个像样的技术论坛

网友:
期待楼主能研究个所以然出来

网友:
跑下线路了

网友:
如何跑?对硬件不怎么懂。
6pin 中  1和6分别是正负。貌似23一组到CPU,45一组也到CPU。

网友:
我还没见过这种主板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