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A690 4400CPU 无显

楼主(2017-03-14):
联想 L-A690  4400CPU  无显 且风风扇转的慢,半天搞一圈!
主板 电压低 Q78 COMS不良  SHORT Q78 风扇转的慢,3.8V short 12 转速OK
图片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主板COM 电池没电也不跑吗没复位

网友A:
这板两个通病,,电池没电不跑码,,北桥虚汗不断复位,,BIOS也爱坏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  原装机

网友:
先换电池试一试

网友:
说的不是很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两个通病,,电池没电不跑码,,北桥虚汗不断复位,,BIOS也爱坏

还有一个故障 桥旁边有个门电路是SB_PWROK这个信号 导致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