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无显

楼主(2017-03-14):
DELL N5110 无显
无显,电流OK 0.89

主板LCD VDD 3V无  SHORT U49D1 3PIN 4PIN OK

DELL M5110 AMD独显 10246-1.pdf

网友:
笔记本你怎能发到主板版块了!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是在求助还是分享过程。

网友:
应该是北桥先出问题  还没有显卡

网友:
我记得还有一个是Intel芯片组的是AMD独显的,如果显卡出问题,可以改集显方法论坛里面有

网友:
bios  显卡。应该就这两

网友:
直接给它一个供电试试啊

网友A:
你这是修好还是没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修好还是没修好呢

修好了啊,短路 U49D1 3pIN 和4PIN 就可以了,我可能用了点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