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DN网站下载的纯净版系统怎么也有带插件的

楼主(2017-03-14):
我在MSDN网站下载纯净板的系统 怎么装上去也有插件的,把U盘重新格式化也一样的 我用的是U启动,你们是怎么装的啊

网友A:
好像U启动会装插件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U启动会装插件进去

那你用的是什么U盘启动

网友C:
自己做U盘启动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的是什么U盘启动

我自己使用的是u深度和大白菜都可以的,安装版和ghost版本一样的使用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U盘启动盘。

怎么做的 不是下载U盘制作软件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使用的是u深度和大白菜都可以的,安装版和ghost版本一样的使用方法

谢谢你回答按你的方法我装好了 但是怎么装进去有插件啊  我在MSDN网站下载的系统 不是说纯净板的系统网站吗,你是哪里下载纯净版系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的 不是下载U盘制作软件的吗

我用的是easyboot启动易

网友E:
我也是发现这个情况,我怀疑MSDN也许并不纯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easyboot启动易

大哥你在哪里下载的 怎么做启动盘教一下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在哪里下载的 怎么做启动盘教一下我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4530.htm这里就有哦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在哪里下载的 怎么做启动盘教一下我

用这个比那些大白菜、老毛桃等繁琐些,但是弄好后有个成功感,我就是用这个。你可以加自己的图片和文字,弄自己喜欢的启动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回答按你的方法我装好了 但是怎么装进去有插件啊  我在MSDN网站下载的系统 不是说纯净板的系统网站 ...

msdn就是常用的纯净版下载地址但是会带有少量网页等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发现这个情况,我怀疑MSDN也许并不纯净。

准确的说msdn的不是很纯净

网友:
是你的U启动PE不干净吧!

网友:
那个要在他那个打印系统里调的吧

网友:
不可能,都是纯净的

网友F:
里面都是压缩版,你得解压写到U盘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里面都是压缩版,你得解压写到U盘里面
我都是直接使用的,没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压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