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单桥CPU电压有用到1.7V的电压吗?

楼主(2017-03-14):
接到一台DELL 15-3558   是INTEL 单桥,整板桥只有CPU一个,没有图纸
机器情况是上到0.4掉电,供电都出来了,
但测得CPU电压是1.7V,不知道有用到这么高的电压吗?

网友:
是桥+CPU还是单U?后者可能用到。

网友A:
4代的我测试过CPU电压 1.7v

网友:
看机器 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的我测试过CPU电压 1.7v

谢谢你,这样的话应不是电压的问题了。

网友:
基本4代长条及以后的长条都是1.75V左右!

网友:
台式机  笔记本  都一样 CPU电压高

网友:
没得到svid前发出的电压是1.7

网友:
这要是有示波器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的我测试过CPU电压 1.7v

不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