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清理施乐158B废粉故障遇到许多问题

楼主(2017-03-14):
2月24收到一个施乐158B 的机器,打印有黑边,估计是感光鼓,但是这个机器我也网上查了下,多数应该是废粉多了,但是客户坚持说没几天前就清理过废粉,所以我也拿不定,带回来就开始弄。

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全部才开后

拿出组件,把装粉盒的那个孔孔用卫生纸塞住,其实不塞也可以,小心点载体也不会露出来。打开我上面发的那个图片上面那一块盖子

因为我是新手,我还是标注一个,然后就是这个白色的排线,好奇心重想进一步拆机看看,结果一拉把排线卡扣拉坏了,但是我却不知道,然后就把机器装还原了,结果通电就显示

610-370 代码4000000。后来直接淘宝了一个硒鼓,由于卖家种种原因,中途前后用了20天,最后还是发了一个坏的组件给我,但是不提了,大家以后注意淘配件就行了,不要被这种卖家肯坏了就是。然后今天把淘宝的排线换到了原装鼓装上机器正常了。
这个机器和我一样的新手可以注意拆机时候排线,螺丝,弹簧,齿轮这几样。排线会报错,而且网上查的时候好像许多人都遇到。然后就是螺丝要装到位,向我淘宝发的第一个鼓就是上面居然少一个螺丝孔,造成打印空白。弹簧要压好。最后就是齿轮,不要少装。后面这个三个我试过,装上,还能正常走纸,也且不会报错,但是没有显示。所以这个机器没有装到位也挺麻烦。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写,就这样。

网友A:
动手能力挺强 ,  但是有点不细心啊

网友:
这机我拆了一台,装不会去了,还在箱子里,是客人不要的,施乐机过了一年大多会坏

网友:
看到施乐机器就蛋疼啊

网友:
158b是个好机器。就是修太麻烦

网友B:
兄弟  这 施乐的   一体机 你也敢 这样 拆 不怕 出问题   我见这种 机器 都是 不休的    利润 少 还 麻烦

网友C:
158b是个好机器。就是修太麻烦,我拆了两个清废粉,后来的都不拆了,直接用A4纸对折下,沿着硒鼓上方来回拉,废粉就下来了

网友D:
我有个提示无纸,拆装完后正常走纸了,但是打印出来是白纸。

网友E:
我一般都不暴力拆卸,不懂就问“度娘娘”无论你拆哪一个打印机都有文字解说和视频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8b是个好机器。就是修太麻烦,我拆了两个清废粉,后来的都不拆了,直接用A4纸对折下,沿着硒鼓上方来回拉 ...

你这个方法好。,下次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提示无纸,拆装完后正常走纸了,但是打印出来是白纸。

打印出来白纸就说明安装不正确。 第一,前面两块板,最里面那块(对应了硒鼓弹簧),和电源板(对应的好像是关后盖的弹簧有点忘了)都对应了相应的弹簧。第二就是此轮是不是掉装。第三,硒鼓和定影部分的螺丝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一个就不稳定打出来绝对空白。 我反复试了好几次,大概打不出来问题好像就这些。归根结底就是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都不暴力拆卸,不懂就问“度娘娘”无论你拆哪一个打印机都有文字解说和视频讲解

以前还问问,现在基本都是直接拆,拆不会再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这 施乐的   一体机 你也敢 这样 拆 不怕 出问题   我见这种 机器 都是 不休的    利润 少 还 麻烦

第一次弄不懂,以后是不敢弄了,除非多给点钱 200起我是愿意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挺强 ,  但是有点不细心啊

谢谢大哥夸

网友(2017-04-13):
这机器修过两个  后来就不再动了  头大  不过拆多了  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