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和6p 系列,6s和6sp系列 硬盘一样吗

楼主(2017-03-14):
想问一下,苹果6和6p 系列的硬盘一样吗,6的能装到6P上面吗,能互换吗,6s和6sp系列 的硬盘一样吗,能互换吗,想知道大家大容量id硬盘都怎么处理了,能重写底层装其他机子上面吗

网友:
6和6p通用,6s和6sp通用,但是6和6s不通用

网友A:
能通用的硬盘 都可以写底层装其它机子上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
可以用就是个好消息

网友B:
只要样子一样的硬盘都可以互用,无非就是写一下底层

网友:
连套件都是通用的

网友:
原来是这个样子

网友:
可以代换的、只需要重写底层就好。。。

网友:
可以互换,要写底层资料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通用的硬盘 都可以写底层装其它机子上用

6和6p通用,6s和6sp通用,但是6和6s不通用,是这样吗?怎么看能不能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样子一样的硬盘都可以互用,无非就是写一下底层

想问下一般写底层多少钱

网友:
需求大的话,买个测试架自己读写,现在有单机版的,不用连接电脑,而且不贵。

网友D:
5s,6,6p是一样的。6s跟6sp一样。

网友:
6S和6的硬盘脚位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一般写底层多少钱

自己买设备  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5s,6,6p是一样的。6s跟6sp一样。

嗯,这才是正解

网友:
你们手机也会修啊。。。我要学下。。要学下。。

网友:
在那里可以学到最好的啊。。。。

网友:
认真学习。。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