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L600笔记本1.25不开机艰难维修

楼主(2017-03-14):
公司回收的一台东芝笔记本··客户描述在别的地方没有修好·不修了·卖掉··拆机通电电流跑到1.25·第一感觉是显卡问题··热疯抢吹·不亮··刷BIOS不亮·据说这个L600 BIOS 有三个版本·找半天刷BIOS ·不行·加焊显卡·还是不行··没有百分百不换显卡··于是又是查各PG 什么的····一切OK· 定各显卡芯片·小苏笨笨的·100大洋·换上去还是跑1.25·郁闷中·弯路开始了·省掉一万个字·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昨天·手上没有事情了·又拿出来这个死马·直接BGA加焊··让BGA机器一直跑完·通电·跑到1.65了··接屏还是不显示·看到这里的小伙子们知道死马原因了吧··  就是小苏本本的芯片氧化了·拆下来重新直球·亮机··哎·不知道浪费了; 多少时间·

网友:
这个就是经验的问题了,我所有的买回来的芯片只要是无铅的,都是重新植球上机的, 不是bga的芯片都是先上好锡再吹上主板的, 卖家的芯片好多都是库存的难免有氧化的

网友:
是有时在X宝上订IC很多有问题

网友A:
呵呵 居然还有人买小苏本本的芯片。。。你们不吃点亏是不会醒悟的

网友:
   他家的芯片好多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估计这板子要是这样到我手里 就费了

网友:
现在都找小郭

网友:
同样记得有次有个u450判断南桥芯片问题,不出独显电压,定芯片换上去照样,找来找去找不到问题,幸好客户不急,等空闲时间再走一遍BGA发现偶然会上电流,干脆取下来重植,0.3的球,手推的,最后结果完美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居然还有人买小苏本本的芯片。。。你们不吃点亏是不会醒悟的

我一直买他家的··没有遇到假的·其他几家有·怕了

网友:
ID多少·小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