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 触发0.07 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3-14):
HP 1000 触发0.07 掉电维修一例!
待机线性电压正常 系统供电3 5 是触发后出来的。触发0.07 几秒掉电。。 直接断开5V输出节点。 上电 0.45 3 5 V 出来了。 证明是后续短路了。。 跑线路 找到 如图:

大家看明白了吧!  二级电压转换短路了。 烧鸡法烧到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写帖子不容易 加分是应该的

网友:
烧鸡大法好啊

网友:
后级短路啊,,保护了

网友:
烧鸡大法是哪个研究出来的啊  百试不爽是不?哈哈!

网友:
瞬间掉电的一般都是短路问题

网友:
鼓励发帖,烧鸡配合CAT S60应该那叫一个爽

网友:
故障大芯片坏了,最头疼了

网友:
短路的电容料号好像是C10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