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4年A1502外接一切正行,插上SSD就灰屏

楼主(2017-03-14):
14年A1502外接一切正行,插上SSD就灰屏,u3710。U3711,U3740都换过了SSD也换过
a1502

网友:
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个,一样的,
我的是没有背光,升压无电压,最后是屏线松了

网友:
没说清楚,外接硬盘一切正常,插上SSD就灰屏

网友:
是屏线松了

网友:
文不对题 楼上回答的

网友:
查下 供电 ssd的

网友:
进PE呢,壮态一样吗

网友:
查一下供电

网友:
接SSD 灰屏是指 进不了系统吗

网友:
没说清楚问题啊

网友:
没见过这样机器哦

网友:
SSD挂了 换一个SSD下去就知道了

网友(2017-04-19):
是进系统灰屏还是在启动盘界面就灰屏,进什么系统灰屏,硬盘供电都是要查的,

网友:
机器修了不少 但是还没见到插了SSD就灰屏 ,见过怎么修 都灰屏的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灰屏 是不是 没有系统

网友:
问题感觉有点懵

网友:
应该是3-5V的二级供电有问题,你查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