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5不联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3-14):
这个pad5本来是解ID的。一般我都是拆完直接装硬盘,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拆完想起来先连下电脑。结果傻眼了,没有等到USB插入提示。不能吧!反过来一面试试,兴许头子接触不好?反过来也一样。这才确信,不联机了。
拆硬盘的时候感觉也没动哪到里呀。有嫌疑的就是硬盘左边三个片子。上面是一个供电,中间是一个屏供电,下面是USB管理。中间那个不可能。先把上下两个都摘了重装,结果还是一样。抄笔量上面那个供电,有输入有开启,没输出。那应该是挂了。翻料板,找到一个角有点碎的。就它吧。也没得挑了。装上后插线,认了!感觉温度也不高呀,居然给烤坏了。

网友:
感觉苹果的东西都好脆弱

网友:
应该风枪吹上去太久了

网友:
吹之前用风枪预热一下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
修苹果温度和手工一定要控制好。

网友:
真是碰不得摸不得,这么脆弱。

网友:
短接可以 亲测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三个片子,要说明

网友:
还是手机有搞  头

网友:
手机这块是真的太弱了 真心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