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迅维】一个月,

楼主(2017-03-14):
         在迅维实地学习过的都会经过一道程序。【互相伤害】。造坏板来修3  5V。一说到这个我就泪。这次弄的是HPLa_2951P..听说老同事给我弄了20多个问题,板子到我手上,无公共点,隔离管PQ3S19VD极也19V.D极无电压。按照人家黄哥说的,要让PQ3导通Vg<Vs 4.5V 的时候PQ3完全导通    PQ3G极受ADP_EN#控制VCC 19V  CAN ACP也是19V。分压都没形成。应该基准都没出。。5脚使能输入脚好像有3V。后来上电的时候。芯片出烟了。这下不好测了。都出烟了。等着换芯片再看看了。这板上还有5V 电感是断路的。3V二极体值测正常。显卡供电电感也是短路。要命啊。这个怎么修了。求大神给个思路。我最不懂的就是电感短路怎么搞。实在没办法只能烧机看那里烫。来这一个月多。连个3 5V都修不好。感觉自己好废。很多时候我感觉不是我自己不努力。是我抓不住方法。。。烦恼又无奈

网友:
修完这些 制造的问题  在实际维修中遇到认为故障就轻而易举了

网友A:
慢慢来,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行,学什么都 要有耐心和细心。电感是否短路看对地值

网友:
谁翘电感,让我们菊花棒伺候着

网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网友:
慢慢的修,慢慢研究就会了,

网友:
着急是没用的。跨过去了,你就成功过了。

有问题下课别跑太早。多请教黄老师和阿林老师。也可以给我QQ留言。

显卡供电本来就很低的值。还有总线供电。。。莫非你没记笔记?
修3 5v不用管后面电感短路的事,那些是上电后才有。

网友:
ADP_EN#来自比较器。
只有检测到适配器中间针有电压才会出低电平的ADP-EN#...

5V短路,去找哪里短路吧

网友:
这个保护隔离先对简单,一般机器检测外部电压是否符合要求,这个机器有中间针,检测适配器功率大小,这个机器先检测功率大小,确定符合要求打开adp_en#,然后进入充电芯片,检测外部电压是否符合要求,符合要求打开acdrv#,别心急,看电路时候学会搭积木,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组合起来就是一个系统了

网友:
3 5V是待机芯片出来的,跟后级的还没直接关系

网友B:
已修好3出5V。。。无中间针是因为他把DOCK_ADP_SIGNAL这个信号给拉到地了。 付上图这个太绝了。搞的我着点放弃治疗。我总结一下这个人的黑心程度,1、中间针给我拉地,2、中间针信号对比 比较器LM393给我把第3脚给敲起来、4、充电芯片5V上管D级给我划线。5、5V升压电容给我换了个电感。6、5V后面的极性电容给我放反。7、最可恶的是给我把电容的元件号给搞看不见了。(害我找的想炸板的心都有了)8、芯片要换也是他害的。(MAX1999).。。。到最后还有一点不完美。3.3V出3.4V  5V的待机出5.2V。有明显的偏高。接上跳线点还会短。后续还有问题要修。不过接下来没时间搞的了。其实板问题都差不都。学修这个也有了一点小小的经验了。比一些同学好一点。有些板到手测那里都不知道。。唉,反正好好努力吧。快出去了。在这里也待不久了。人总要生活的。钱已不多。纠结。。。。。。那位大老板那里要学徒的叫一声。挣点生活费。。。。传承点东西。小强给你干活也行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3出5V。。。无中间针是因为他把DOCK_ADP_SIGNAL这个信号给拉到地了。 付上图这个太绝了。搞的我着 ...

可以拉,都可以吧认为故障修好啦,不错哦,一点点的在进步

网友:
在基地学习的出来后一定基础扎实。
请教楼主哈,啥叫“造坏板来修3  5V”?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一课

支持 反对

网友:
是从最基本的电子元器件识别开始教的吗

网友C:
楼主啊   迅维实地培训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   迅维实地培训怎么样啊?

实地培训还是很负责的哦,比别的培训机构好多啦

网友(2017-04-15):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行,学什么都 要有耐心和细心。电感是否短路看对地值

说的有理,赞一个。

网友:
我在实地,今天第一天上课,是从基础开始讲的,就是不知道以后能学会不能学会,我基础也很差!

网友D:
那楼主的焊接不是第一学期全部过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楼主的焊接不是第一学期全部过关了??、

毕业了。没过。懒的烤。焊接考试胡老师天天没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毕业了。没过。懒的烤。焊接考试胡老师天天没时间

那没给你发毕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