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5G不开机。。 求维修思路。。谢谢大师们。

楼主(2017-03-14):
DFU能连接,刷机报错2003   没插屏。 接稳压电源不漏电。。 开机感觉也正常的跳变。。 如下面两张图。。。无显示也无背光(换过新的屏也一样,原来屏放到另外一台好手机上也能亮开机,排除了屏的问题报)

网友A:
显示连接座阻值先测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连接座阻值先测一遍

问一下。。 测对地阻值是在上面黄点测的还是下面锡那里测的?

网友:
黄点通锡点不就无所谓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 测对地阻值是在上面黄点测的还是下面锡那里测的?

黄点 还有 引脚银色脚都是可以的 不过还是引脚安全 上面的不好点测有误测量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 测对地阻值是在上面黄点测的还是下面锡那里测的?

测量引脚上的对地阻值就可以啦,

网友:
修好了。。 测了显示屏J5的对地阻值。 有几个不正常对地了。。如下图。。 然后感觉是电容短路。。 然后揭开显示座下面的黑塑料膜。。 肉眼就看到有一点变绿了,开心。。 拿到显微镜下发现有一颗电容发霉的很严重看看能不能擦干净,擦的时候那颗电容里面的什么东西就露出来了。。 感觉应该坏了。。 想拿烙铁烫下来。。 但太小了。。 还是用显微镜加镊子直接撇掉它。。 再测一下底脚。。 一头地,一头有阻值。。 连接上稳压电源开机了。。第一次修好主板。。。 我还不知道那颗撇下来的电容叫什么名字呢哈哈。。。 反正腐蚀的严重 先去了再说。。。   下面已经是拿酒精擦过了的  绿绿的可能没看到。。

网友B:
来张此电容的最后高清遗照哈哈。。  应该是滤波电容吧。。 记得看到某老师说过。手机80%的电容都是滤波电容,一般可以去掉就行。。 20%是耦合电容,两边都不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黄点 还有 引脚银色脚都是可以的 不过还是引脚安全 上面的不好点测有误测量标准

锡脚也好难测。。 后来直接万用表放在显微镜 旁。。 用显微镜看着测测得飞快。。 肉眼测测的很烦躁。。总点到旁边或两个锡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脚也好难测。。 后来直接万用表放在显微镜 旁。。 用显微镜看着测测得飞快。。 肉眼测测的很烦躁。。总 ...

表笔不够尖吧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放大镜?!?

网友:
已经是细的了。。。 可能是眼神不好。。 带眼镜的。。 测的费劲。。 还是显微镜下方便

网友:
以后得先问客人有没有ID锁帐号密码。。 NND.. 修开机了,告诉我不知道ID锁。。  我说是买的偷的还是捡的。。 说别人送的。。 = =

网友D:
图文并茂给你加分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来张此电容的最后高清遗照哈哈。。  应该是滤波电容吧。。 记得看到某老师说过。手机80%的电容都是滤波电容 ...

66666666666666可以的    大兄弟

网友:
学习了,正在学习修手机,看看各位楼主发的精华

网友:
可以啊,真够细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文并茂给你加分鼓励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66666666666可以的    大兄弟

谢谢。。。还在一点点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张此电容的最后高清遗照哈哈。。  应该是滤波电容吧。。 记得看到某老师说过。手机80%的电容都是滤波电容 ...

厉害了,真正把理论学到脑子里了

网友:
很细心,赞一个!

网友:
必须的用显微镜的 要不 那的什么眼睛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