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加电无显

楼主(2017-03-14):
收到一个华硕k43sv 电流有跳变 能到 1.3 风扇狂赚  加焊过显卡   刷过若干个 bios 无效有没有大神给力一下

网友:
好久没修这款了  以前故障修显卡和显存多   显卡型号那个

网友A:
对照版号去刷   华硕主板 有的  K43S  后面带  4.1      和   2.0       2.1        和显卡型号   去刷  试试 看 我遇到这样毛病

网友:
要对着 显卡 芯片型号     华硕刷机要认真 不要马虎

网友:
电流到1.3了刷BIOS都能解决的,要找对的BIOS,楼主是哪里的,我昨天刚接了一个K43SV 电流到1.3不显报价不修的,不会到你哪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照版号去刷   华硕主板 有的  K43S  后面带  4.1      和   2.0       2.1        和显卡型号   去刷  试 ...

k43sv 2.2 内存 k43sj 什么 原厂 啊 合成 啊  都刷了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