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45

楼主(2017-03-14):
本子是二修机,原故障机器短路,换充电芯片  ok,转到我们店里不加电  待机电压都有,测试一遍没发现短路,看一下EC 电路基本正常,最后发现ec_on不正常,刚好有块客户换新板暂留的废板,顺手换了个EC   2分钟的事    上电了   发现小电池坏  换了个 , 测试  一切ok  ,不会写凑合看吧

网友:
这焊油也有得太多了吧!

网友:
应该是EC里面的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
这EC确实带程序

网友:
哎哟 看见EC带程序的就头大。。买呢又贵。。又害怕误判。。。

网友:
我记得G50-xx好像是有程序的

网友:
这么牛,上来一通换呗

网友:
怎么还有根飞线?

网友:
有备用板修起来就是爽

网友:
飞线是小电池一脚坏了

网友:
你说你两分钟换完ec 好牛B的样子.

网友:
把流程写写就是精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