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pad平板型号A1432进不了系统,白屏卡在苹果画面那是什么问题,恢复系统也一样

楼主(2017-03-14):
一台ipad平板型号A1432进不了系统,白屏卡在苹果画面那是什么问题,恢复系统也一样
卡在那一会自动重起,就是在恢复的时候也会自动重起

网友:
也没说为什么重启。原因也不知道。就说了个开不开机,

网友:
硬盘、I2C总线

网友:
没弄过ipad,不过肯定是要拆开来修了

网友A:
恢复过程中不报错吗?就直接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过程中不报错吗?就直接重启?

是。是没恢复到,重起了我以为恢复到了,重新恢复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任何报错?

网友:
这种就只能看电流看报错吧

网友:
刷机好了

网友:
完全没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