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图纸中实线圈和虚线圈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啊 ?

楼主(2017-03-14):
主板
中实线圈和虚线圈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啊 ?
主板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吧,只要知道信号就行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只有画图工程师才知道吧,对维修者来说意义不大

网友:
虚线不用管 看里面的电路就行了

网友:
如果这这个元件是省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