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AMPAGE_II_EXTREME_2.01G 掉电求助

楼主(2017-03-14):
今天收到一华硕RAMPAGE_II_EXTREME_2.01G 玩家 测试所有大供电都是正常 最后发现无复位,现象,掉电。点图也找不到。各位【迅维】大神
是否有遇到过此情况。求助中。
华硕
掉电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数据来查。

网友:
淘宝有这板子点位出售,既然你说各大供电都正常,那么无复位先查南桥的几个PG信号是否正常过来了,另外时钟芯片要出33M时钟给南桥,南桥才能出复位。

网友:
重点查PG,特别是VRMPG故障率高

网友:
看看PG 时钟正常不

网友:
缺pg好信号也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