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A8 cpuA9cpu重装的关键技巧,求经验分享。

楼主(2017-03-14):
本人自认为手工一流  但最近总是干死A8A9无数个 搞得都心灰意冷了。  好好的cpu 各路电压阻值正常 只要我一拆 一装 必死。总有那么一两路对地了。前段时间也有人发了我一样的贴子 后来不让跟贴了 所以我只有重新发贴  这肯定是个普遍现象  求助有心人的帮助 谢谢

网友:
特别是GPU 和soc这两路。 必死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如果是cpu 坏的话,说明温度有问题,再就是点过大或未对好位置

网友:
不存在装不好。U拿下来量关健点已对地

网友:
估计是你在处理中层是  温度问题把CPU吹坏了也有可能的。

网友:
同感,我也干死了好些个A8,不单纯是温度问题,我感觉是烙铁自带的静电把CPU击穿了,特别是冬天天气干燥的时候,可别小看这个静电,放电瞬间几千上万伏,怼上芯片必死无疑。首先焊台要保证接地良好,烙铁接触CPU之前最好先碰一下金属导体放掉静电,其次,人体静电也不可忽视,特别是爱穿毛衣的,干CPU时先去洗个手。然后,预热CPU,预热CPU几分钟再干,前戏要做足。最后祝大家好运!

网友:
这个还是要注意A8翘的问题  很关键的    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     风枪温度校准都不一样   个人认为拆A8 A9一定要慢慢的翘   不能快    慢点是没有关系的    另外CPU一定不能折   一点小小的看法

网友:
另外细节的东西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    自己研究也是很慢的   还是看看别人怎么干的吧

网友:
你自说手工好,是指修本吧?

手机的温度和吹的时间,技巧,建议参加下手机远程手机班。
2位老师分享苹果焊接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