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植球

楼主(2017-03-14):
以前修电脑,现在学下修手机买了钢网,小芯片植球还没问题,稍微大点的钢网放上去两边按住中间就鼓起来了,根本没办法植,是手法问题还是网太差了呀?

网友:
外围垫高垫高垫高

网友:
钢网太差了

网友:
其实吧,还是自己不够熟练。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师傅用同一张钢网就可以

网友A:
手法也存在问题,这一招实地的老李最拿手

网友:
钢网质量不好,,,,

网友B:
你们都用什么样的钢网?有没有好的卖家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用什么样的钢网?有没有好的卖家推荐。

大家可以把推荐的钢网卖家链接发上来 我们采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法也存在问题,这一招实地的老李最拿手

你这个回复 有点意思 诱惑别人啊   实地老李是怎么解决的 外围垫高  还是手法

网友:
我值CPU用的潜力的   当然还有用那种5块一个的小的钢网  还有用值锡台的     要是感觉手工不好练习就买值锡台  海之湾的     要是想练习手工的建议用潜力的    值锡最是最基础的  新手可以在没有抹锡的时候给值锡网先预热   让中间鼓的地方下去之后再抹锡就好了

网友C:
试着垫高了,不变形了,但是一加热钢网就变型,是钢网太差了还是温度高了,但是试过降低温度,还是一样,哎,换套钢网试试

网友:
试试使用薄钢网。 使用钢网把锡浆抹上后,把钢网取下来,然后再使用风枪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着垫高了,不变形了,但是一加热钢网就变型,是钢网太差了还是温度高了,但是试过降低温度,还是一样,哎 ...

可能是钢网质量太差,不过这里面也有手法的问题,我记得我刚入笔记本维修这行那会,自己买的钢网就没植好过一个芯片,要么掉点,要么联球,常年累月积累下来以后,植球能植完美了,但钢网还是那一套。

网友C:
经过大家帮助和1天多实践 基本能植了,得出经验,钢网的确买差了  ,手法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大家帮助和1天多实践 基本能植了,得出经验,钢网的确买差了  ,手法也有关系

不错,植得漂亮,学习能力不错

网友:
温度   还有4周垫高  我就是直接用卫生纸5层  直接芯片放上面,温度一定要掌握好  很快的

网友:
用纸巾剪个洞,刚好放进芯片,这样就不会鼓起来啦。

网友(2017-04-15):
引用 网友C:
经过大家帮助和1天多实践 基本能植了,得出经验,钢网的确买差了  ,手法也有关系

这个植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