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独立 VILE1 NM-A043 解决二次开机

楼主(2017-03-15):
联想E431独立 VILE1 NM-A043 解决二次开机

联想E431独立 VILE1 NM-A043.rar

网友:
已经加分鼓励[发]修改过的bios了

网友:
刷了 ,开机不显

网友A:
你的机器原来是什么故障呢,原来就是开机不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器原来是什么故障呢,原来就是开机不显示吗?

开机不显示

网友:
那就不是bios问题啦,基本上可以排除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