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 YOGA 13 短路和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7-03-15):
机型:联想 YOGA 13
板号:YOGA 13 MB panasonic (松下代工)
故障现象:插电大短,瞬间5A

今天一同行拿过来一台YOGA 13 ,说是按开关没反应,貌似这是第二次修到这机子,上次是显示清屏(灰屏)换显示屏好的,插稳压电源,瞬间打表了,心想希望不是希望上管挂了,代表后继也有可能饱受牵连,迅速拆机,量下公共点阻值,对地了,还好还好是电容,拆下主板,板子很mini, 无修无进水,对着板子瞄了两分钟,没发现哪个电容有明显特征,这就尴尬了,一般电容短路的我都能看出些许猫腻,为何这块不省心呢,难道非要逼我烧机!,碰碰运气吧,先用烙铁铲两个下来试试,运气不错,拆掉第二颗电容,公共点阻值恢复到480正常!心想捡到鱼了,但是这种大短的一般电池隔离管也会挂掉,万用表量量没击穿,装起来测试能亮机了,下图是短路电容位置,方便大家以后参考!

你这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才不是呢,要是这么简单我还发上来干嘛!进系统测试其它功能都正常,但不充电,能认到电池也显示正在充电但是电量一直是0%!(判断有无在充电:看待机电流,是-0。01,如果有充进去电的话电流肯定会上去!个人理解!)害得我又得拆一遍,根据经验,又量了一遍电池隔离管,GDS极都不通啊,打算换个电池隔离管,无图无点位!查看BQ735的数据手册, 搜索BATDRV,

找了个N沟道的换上去,故障一样! 难道是充电芯片坏了?还好有BQ735的芯片,果断换好,上电还是一样!这就郁闷了,还是得从条件查起啊!先量了下公共点18.3V, 明显不正常,我稳压电源调的是19.5V, 正常公共点应该为19.2左右,找个张BQ735的ACER参考图纸

查得两个N管的G极都只有18.3V, 正常应该为24V以上,才能完全导通公共点,这种要么是充电芯片没发出24V来驱动两个管子导通,或者是哪个管子与G极相通了,实测适配器隔离管1脚和4脚击穿了,找了个N沟道的换上去,公共点正常出现了19.2V ! 装机测试已经有充电电流,而且进系统已经充进去电了!

总结: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公共点不正常还可以进系统呢?我想解释的是第一个N管G极18.3V 其实是可以导通18V左右的电压,而第二管子是经内部的二极管输出电压的给系统供电,刚好能带得起负载!之前修过一台ACER Q1VZC的也是这种情况!各位看官,什么砖头,斧头的来砸我吧!别忘记加分哦!大晚上的熬夜发帖子不容易啊!

 会员1552162元2022-11-26 02:14

网友:
楼主好技术,刚毕业的小白学习了!

网友:
楼主二修机细心的维修技术很好,这么晚发帖不易啊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小新,不充电,还没开始修。看你的帖子,充充电

网友:
楼主基础很好,分析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基础论理很强,细节很重要,加分支持。

网友:
大短烧鸡还是不太熟练,公共点还是找不到,还望赐教,还要继续学习

网友:
LZ技术高超

网友A:
看着那个电容有点发黑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基础扎实,值得学习。加分!

网友:
为毛我遇到的都是信号问题,没有图纸搞不定啊

网友:
大晚上发贴不易啊,有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那个电容有点发黑啊

那个是我换上去的!

网友:
加分。学习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个充电分析的好,。之前碰过这类问题,都告诉客户电池坏了。。。

网友:
bq735 充电百分之0,是保隔管击穿了。经验!!加分

网友:
技术很好!!!!!

网友:
看着这样的帖子。心里舒坦!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  楼主 思路清晰啊  ,我也来迅维学习了  ,希望以后和楼主一样 维修思路清晰,最后感谢楼主的分享

兄弟这么谦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