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278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3-15):
故障现象,不开机,电源适配器灯不亮。

型号 a1278 板号:820-3115

检查发现换上有电的电池能开机,也能出现充电符号(为实芯电池,其实不充电),适配器灯也不
亮。
先修灯不亮故障,检查发现J6900 的5端(adapter_sense)电压为零,这个电压来之U6900 的
5端,查U6900 5端也没电压,该芯片没工作, 1端没供电。 1端为 SMC_BC_ACOK_VCC
来之U6901 的5端 , 继续查U6901 发现电源5端为0,而旁边的C6908 有电压。
连接这两端,修复,见图:

网友:
收藏了!!

神秘刺杀者 -5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苹果真是很渣   进水 非常容易短线

网友:
5脚苹果的单总线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发现苹果不进水一般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断线了,苹果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总感觉苹果机器的待机容易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进了点水,不明显

网友:
进水导致断线,苹果的确实是这样

网友:
故障时出现的充电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