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一板号CPU不被支持?!

楼主(2017-03-15):
板号:HR66 LA-2392 REV:1.0 两块主板一模一样!一块没法修了,所以订了块能用的,到手后装上之前那块CPU,开机提示不支持82W CPU,拆了原先那块主板上的BIOS芯片直接移植到这块上去,开机还是提示不支持82W CPU!?这问题该怎么搞呀?哪位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svid的,把cpu供电识别脚改一下试试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问题坏块U试试吧

网友:
刷官网最新BIOS试试

网友:
仔细看看两张主板是否完全一致?例如cpu供电管子的数量,桥是否是一样的?同一个板号也未必完全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提示不支持的都是刷新bios触决,你这个可能ec的程序也要刷才行...

网友:
什么机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svid的,把cpu供电识别脚改一下试试

CPU供电识别脚是哪只?可否帮忙看一下,谢谢!
http://pan.baidu.com/s/1eSva3q6

网友:
可能程序在ec里

网友B:
更新最新版本BIOS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新最新版本BIOS试试

BIOS已经从之前的板子移植过来了,之前那块板子就是用这CPU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已经从之前的板子移植过来了,之前那块板子就是用这CPU的没问题。

CPU座虚焊。。。。

网友:
cpu座,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
EC IO 都从原先那主板上拆下来移植进去了!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没人知道吗?  我好像知道点眉目了。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订来板子的好坏。

网友:
是不是要在BIOS设置什么,记不得了

网友:
南桥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板子全部一模一样、、、、我还以为要用原装充电器。这板的最高电流是6.5A的。。。用了原装的电源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