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650df打印机电脑检测不到打印机接口板能修吗

楼主(2017-03-15):
是联想7650df打印机,电脑检测不到打印机接口板能修吗,换个板要两三百,有维修的可能吗。不是电脑的问题望高手能指点下

网友:
usb接口?供电 对地   阻值

网友:
接口可以修,,,但看坏的程序了,,

网友A:
板子不能接LPT外置卡吗?

网友:
做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能接LPT外置卡吗?

是我描述错了,是联想7650df打印机的主板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是打印机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描述错了,是联想7650df打印机的主板

好吧,我还以为你说主板上的LPT口有问题。

网友C:
兄弟打印机USB接口,一般都是连接主芯片,USB认不到,修的价值就不大了,只有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打印机USB接口,一般都是连接主芯片,USB认不到,修的价值就不大了,只有换板

我看了下是到主芯片,估计换个主芯片会好

网友:
接口没问题,一般换主芯片会好

网友:
没办法就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