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P5KPL 开机跑AB 这个代码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3-15):
华硕P5KPL 开机跑AB 这个代码是什么情况。  这个是CPU没工作 还是自检没过

网友:
很少遇到这个代码

网友:
是一上拉就AB还是跑几个码成AB?另外不上内存跑什么码?

网友:
過了30就擋Ab 代表1.SMBDATA SMBCLK系統總線不過無法繼續記憶體檢測  2.時鐘不良,無法與IO晶片做復位IO_RESET校對.  3.運氣不好,南橋不良.

网友:
是怎么个跑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