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0-07B

楼主(2017-03-15):
一台东芝L600-07B电流0.9-1.1不跑北桥加焊过还是一样CPU换过BIOS刷过请问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的描述!估计都帮不了你!

你最好写上。 什么板号! 写上你维修的一些过程,还有那些你认为不正常的电压或者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