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解析--单片机的嘴巴

楼主(2017-03-15):
  蜂鸣器是一种信号提示设备,常用在电子设备的声音提示中。日常生活中洗衣机完成洗衣程序后、微波炉完成加热的“嘀。。。。。。”或“哔。。。。。。”声都是蜂鸣器产生的。电脑开机自检的提示音都是用蜂鸣器产生的。

  1、蜂鸣器简介

  蜂鸣器是一种一体化结构的电子讯响器,常用在电子设备的声音提示中。广泛应用于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报警器、电子玩具、汽车电子设备、电话机、定时器等电子产品中作发声器件。蜂鸣器主要分为压电式蜂鸣器和电磁式蜂鸣器两种类型。蜂鸣器在电路中用字母“H”或“HA”(旧标准用“FM”、“LB”、“JD”等)表示。

  2、蜂鸣器分类

  蜂鸣器根据结构不同分为压电式蜂鸣器和电磁式蜂鸣器;无论是压电式蜂鸣器还是电磁式蜂鸣器,都有有源和无源的区分,其中,“有源”是指蜂鸣器本身含驱动了,直接给它一定的电压就可以响;“无源”是需要靠外部的驱动才可以响的,其实就是在驱动时:“有源”的直接给高电平就可以发声,低电平不发声;“无源”的需要给方波信号才能发声。

  压电式蜂鸣器需要比较高的电压才能有足够的音压,一般建议为9V以上电压可以发出120dB的音压。电磁式蜂鸣器用1.5V就可以发出85dB以上的音压了。在一般的单片机系统中我们的供电电压为3.3V或5V,所以我们常用电磁式蜂鸣器。至于“有源”和“无源”的选择就具体看需要的提示音而定了,如果只是简单的单音提示,一般选用有源蜂鸣器。如果提示音需要复杂的有音调变化,那最好选用“无源” 蜂鸣器。我们这里只做简单的声音提醒,所以选用“有源”蜂鸣器。

  3、蜂鸣器驱动电路

  我们在驱动蜂鸣器时,一般都需要外加驱动电路,单纯的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不足于驱动蜂鸣器。外加的驱动电路一般采用三极管驱动,具体的电路如图1:此处的三极管我们是作开关用,基极按经验接4.7K的限流电阻。图1中的A图中采用的三极管为PNP型,B图中采用的三极管是NPN型,两个电路图都是正确的,都可驱动蜂鸣器,只是蜂鸣器所在的位置不一样。

图1 蜂鸣器的三极管驱动电路图

本文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A:
它还可以发电,不过电量很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还可以发电,不过电量很弱。

能否讲一下是怎么样发电的?

网友:
你用大的压电陶瓷片接二根导线放到舌尖上,敲陶瓷片的中心点,会感到很麻的。

网友:
看来楼上做个这样的实验,高手啊,的确,压电效应具有可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