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池用锂电池改装

楼主(2017-03-15):
两块锂电池电压7.4V~8.4V左右,万用表电池低于7.2v会提示电量低,所在用两块锂电串联起来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但是充电又是个问题,关于平衡充电啥的都不好 用。本人思路:电池接口处要为活动接口(此接口用废旧电池拆下来就可以用),电池充电要方便而且安全(两块锂电单独充,单独引出两条USB公,给锂电池独立充电),电池与万用表之间安装开关(目的是为了给锂电池独立充电),固定位置(用胶带固定在后支架上,正好又当支架还不占用空间),效果如下:

网友A:
改装的太丑了,为什么不把电池装在表内部啊,我都改装用了好些年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装的太丑了,为什么不把电池装在表内部啊,我都改装用了好些年了,呵呵

内部放不下呀(就地取材,两块联想手机电池),而且充电咋办?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放不下呀(就地取材,两块联想手机电池),而且充电咋办?

可以用薄平板电池的,充电用转换开关,然后接挖个小孔安装充电接口,改好后基本外表看不到是改过的

网友:
直接放到液晶屏后面的空挡里  三块手机薄电池接到原先的电池线上用可调电源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我改的比你好好多了。我是剪掉LED背光升压然后用笔记本2块电池并联升压,用可调电源充电一次可以用几个月!爽歪歪啊。

网友:
我都用笔记本电芯改的 半年都不用充电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个9V充电器和电池好过,这样不安全吧

网友:
这个太麻烦了,我的是用一节锂电,内部有个电路升压,。一节电池是可以放进表内的,而且充电也比你这方便

网友:
这个接口ng挺容易坏的

网友:
为什么不买一个自动量程的表

网友:
楼主的改装有点麻烦,美观性也不好,不过楼主动手能力还好,谢谢分享............

网友:
我用的是2节18650电池串联的,很好用

网友:
这是改装的充电电池吗?样子有一点点丑,只要好用就可以啦

网友:
样子不好看,好用就成了

网友:
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丑

网友:
你搞得丑死了.用3000Ma的老年机电池再配个网淘升压板2.2元就搞定了,板子大小个一元硬币一样大。装在表壳内部按个安卓尾冲既美观又实用

网友:
串联两块锂电芯充满电可达到8.4V。。。。如果电芯有10000毫安够我们用半年。

网友:
看着我就蛋疼了,买个18650的2芯的盒子才几块钱啊?用胶水沾到后面装个18650的充电小板

网友:
我的万用表就是改了锂电,直接一块4.2V手机电池就可以,用了1年多了没充过电,朋友的让我改,用一块可以开机,但是量的不准,2块串联

网友:
一举两得,有个电池试试

网友:
淘宝上有成品出售的。

网友:
楼主的表该搞卫生了,这样改使用没问题就是丑了点,将就点工艺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