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2520i复印机打印有底灰,黑点黑线在线求解

楼主(2017-03-15):
佳能2520i复印机打印复印都有黑色的底灰,看样子像是刮板不行,换了刮板故障依旧,鼓芯也换了,故障还是依旧,求大神指点一二。。。。打印效果如图:

网友:
您好!您这个机器我在网上简单查了一下,显影系统是干式单组分显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可能是碳粉供应速率快了,看能否进维修模式调整碳粉供应速率(参考英文:toner supply rate),将其值调低一点。

网友:
首先看下显影位置以下是否清洁干净,检查下定影部分是否有积碳

网友A:
此故障已解决,问题是鼓组件的充电棒有问题,换了就ok了,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鼓组件充电棒可以跟hp 7516a硒鼓充电棒通用。。。。。。亲测!希望各位碰到此类故障的朋友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故障已解决,问题是鼓组件的充电棒有问题,换了就ok了,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鼓组件充电棒可以跟hp 7 ...

看起来论坛里的维修大牛们修打印机得心应手

网友B:
充电棒老化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棒老化了吗

应该是的,随便找了个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定影辊搞过没有

网友:
我一般都是认为鼓漏粉,就直接换鼓了

网友(2017-04-25):
换个充电棒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故障已解决,问题是鼓组件的充电棒有问题,换了就ok了,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鼓组件充电棒可以跟hp 7 ...

是不定影里面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定影里面那个?

挨着鼓芯的那个黑色的橡胶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挨着鼓芯的那个黑色的橡胶辊

谢谢分享,那就是清洁棍了

网友:
打印机问题我还要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