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E5-572 点位图

楼主(2017-03-15):
求ACER E5-572
机器进水了
进水
ACER

网友:
暂时没瞧见.我也在找

网友:
用图纸直接跑线路

网友:
看下板号是不是LA-B702P..如果是的话就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9297-1-1.html
补充下.这板只有图纸..点图现在都少了

网友:
找图纸参考维修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有点位的